[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仿真问题

楼主(2023-03-30):
想请教大家一下,仿真了一下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但结果和正常的不一样,dc查看都工作在饱和区,pz分析看是主极点很小,想问一下懂的hxd们这样的结果对不对?

仿真图

仿真图

dB幅值曲线和相位图

dB幅值曲线和相位图

零极点

零极点

网友:
横坐标log一下

网友:
第一看看你仿真的电路是不是对的,可以参考文献 仿真ac的电路是怎么搭建的
第二看你输出的结果,AC的结果是怎么输出出来的,spectre是results 那里可以直接plot出来的

网友:
横坐标问题吧,改为log型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它不是log的问题,从零极点分析能看出主极点的值只有几k,所以我不确定这个运放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米勒电容在,你的主极点还想多高?

楼主:
hxd们解决了,是我的横坐标设置的不好,应该以10的n次方显示,在ac仿真设置的时候设置频率从0.1开始,结束频率也尽量是10的倍数,这样显示的就很标准了。大家有相同困惑的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本来仿真就是没问题的但是困扰了我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