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的在高于频段外的稳定性问题要注意么?

楼主(2023-03-30):
比如工作的频段是到8G,那么在10G时候出现K<1的不稳定问题需要解决么?

网友A:
需要解决,以前就出现这种问题,高频震荡,影响线性度,也会影响你的工作点

网友:
我只知道是需要解决的,具体的还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解决,以前就出现这种问题,高频震荡,影响线性度,也会影响你的工作点 ...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之前负反馈给的太强了

网友B(2023-06-14):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之前负反馈给的太强了

你好,我目前做的工作频段1.2GHz的LNA,在非工作频段2.4GHz附近出现S11为正数的情况,即不稳定的,我定位了很久,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请问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目前做的工作频段1.2GHz的LNA,在非工作频段2.4GHz附近出现S11为正数的情况,即不稳定的,我定位 ...

看结构的,如果是Common source cascode这种,cascode bypass cap gnd和degradation gnd尽量分开,如果是LDO供电,LDO cap接地也要小心。实在解决不了就加RC反馈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