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标准单元只有M1的PG Pin1+M2双层的power rail吗?

楼主(2023-03-30):
请问一下,标准单元只有M1的PG Pin,在inn中可以打M1+M2双层的power rail吗?如果可以,请问脚本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先打M1 , 选中M1 ,def out, hack def to m2 stripe, def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M1 , 选中M1 ,def out, hack def to m2 stripe, defIn

是把def里面的M1换成M2然后再读进来吗?我没有保存过def,每次都是使用的saveFPlan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M1 , 选中M1 ,def out, hack def to m2 stripe, defIn

他这个问题,感觉就是首先判断,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打双rail,什么时候只打打via就行,这个怎么判断哦?

网友:
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打双rail,什么时候只打打via就行
===
这个需要看std 的g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