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种buffer电路的工作原理以及优势劣势

楼主(2023-03-30):
毕设做LDO在参考buffer结构,之前看到一种结构是如图这样的,但是不太明白工作原理是什么,这种结构与常规的sourse follow有什么优势劣势吗?感谢大家

网友A:
输出电压摆幅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摆幅较大?

什么意思呢

网友B:
感觉像是将一个较低的电压变为较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将一个较低的电压变为较高的电压

这不是一个buffer结构吗

网友:
电平移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一个buffer结构吗

是的啊,也能降低输出阻抗

楼主:
请问一下LDO有什么比较好的buffer结构吗

网友C:
电源margin可能友好一点吧,另外前面提到在高压应用可以做LS也是一个优点;
LDO入门,cap couple可以去看看浙大王忆那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margin可能友好一点吧,另外前面提到在高压应用可以做LS也是一个优点;
LDO入门,cap couple可以去看看 ...

目前是在做一个嵌入式前馈结构 我想把前馈嵌入到一个buffer结构中 但是不知道一般ldo使用什么样的buffer结构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margin可能友好一点吧,另外前面提到在高压应用可以做LS也是一个优点;
LDO入门,cap couple可以去看看 ...

书名是什么求告知 感谢~

网友:
输入输出电平变化时,增益相对不变。公式推到增益只与各关系宽长比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书名是什么求告知 感谢~

好像叫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
问题就是电流没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