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spice仿真和spectre仿真有差异,以哪个为准?

楼主(2023-03-30):
求助大佬~!使用ADE选择Simulator--HspiceD格式然后在Simulation--Netlist导出的网表,与virtuoso--File--Export--CDL导出的网表不同,仿真也有差距,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哪一种才是更逼近真实情况的呢?其中HspiceD格式导出的和spectre仿真结果比较接近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建议使用simulator导出来的netlist。
cdl out这个适合做lvs。

网友A:
有差异很正常啊,同一种仿真器,不同版本都会有微小差异;关键看差异是不是大到无法理解,还有看设置,比如runlevel的设置等等;

一般经验是,spectre会比较准些,hspice不是不准,但需要很多额外的设置;以前仿真tran的时候,hspice要人为把步长设置很短才行,但spectre会自动调整步长,得出比较准确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差异很正常啊,同一种仿真器,不同版本都会有微小差异;关键看差异是不是大到无法理解,还有看设置,比如 ...

谢谢大佬解答,本来差距很大,确实通过把步长设置到足够短时,差距就没那么大了!

网友:
CDL网表中器件的参数通常不如hspiceD网表详细,CDL网表通常只有简单的W,L等值,主要是用于LVS;而hspiceD网表除了W,L外,还可能会有很多其它的额外参数,比如MOS管的参数还会有S/D周长,面积等,这些参数的差异对仿真结果会有影响,应该优先用hspiceD格式网表做仿真,这种格式的网表通常是PDK提供的专门给Hspice仿真器用的,与之对应的是spectre格式的网表。

网友(点评):
对事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