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kill 版图换层和LSW换层

楼主(2023-03-30):
版图换层和LSW换层。在没有选任何东西时,LSW换层和打开画Path命令。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list("<Key>1" ReplaceLayer("M1" "drawing")")))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list("Ctrl<Key>1" ReplaceLayer("M1" "pin")")))
......

procedure(ReplaceLayer(layerY purposeY)
prog( (cv)
cv = geGetEditCellView()
layerX = strcat(layerY " " purposeY)
pteSetActiveLpp(layerX)

if(cv~>mode=="r" then
        info("Read Only”
        nil
else
        let((SelectObj)
        LaySel = geGetSelSetCount()
        if(LaySel== 0 then
        leHiCreatePath()
        else
        SelectObj = geGetSelSet()
        SelectObj~>lpp = list(layerY purposeY)
        );if
        );let
);if
))

网友A:
少了 ) 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 ) 少了\

是的,少了。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list("<Key>1"  "ReplaceLayer(\"M1\" \"drawing\")")))

楼主:
练习

procedure(tmpa()
prog((cv)
cv=geGetEditCellView()

;geSelectAllFig()
;leHiDelete()

pinsum=1000
pathwidth=0.1
pitchlow=0.5
pitchhigh=0.6
pinLowx=0.0
pinLowy=0.0
pinHighx=0.0
pinHighy=100.0

forsum1=900

for(i 1 pinsum

        if((pinHighx-pinLowx)>2 then

                A1=(pinHighx-pinLowx)/forsum1

                shiftingx=A1
                print(shiftingx)
                shiftingy=pathwidth

                px1=pinLowx
                py1=pinLowy
                px2=pinLowx+pathwidth+A1
                py2=pinLowy

                dbCreatePath(cv list("METAL3" "drawing") list(pinLowx:pinLowy pinLowx:pinLowy+pathwidth) pathwidth)
                for(i 1 forsum1
                dbCreatePath(cv list("METAL3" "drawing") list(px1-0.5*pathwidth:py1+1.5*pathwidth px2-0.5*pathwidth:py2+1.5*pathwidth) pathwidth)
                px1=px1+shiftingx
                py1=py1+shiftingy
                px2=px2+shiftingx
                py2=py2+shiftingy
                );for
        pinLowx=pinLowx+pitchlow                ;pitch  low +
        pinHighx=pinHighx+pitchhigh        ;pitch        high +
else
        pinLowx=pinLowx+pitchlow                ;pitch  low +
        pinHighx=pinHighx+pitchhigh        ;pitch        high +

);if
);for

))

网友(2023-05-13):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1" "ReplaceLayer("METAL1" "drawing" "M2_M1")")))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2" "ReplaceLayer("METAL2" "drawing" "M3_M2")")))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3" "ReplaceLayer("METAL3" "drawing" "M4_M3")")))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4" "ReplaceLayer("METAL4" "drawing" "M5_M4")")))

procedure(ReplaceLayer(layerY purposeY VIAY)
let((cv Selectobj obj)
cv = geGetEditCellView()
layerX = strcat(layerY " " purposeY)
println(layerX)
pteSetActiveLpp(layerX)
if(cv~>mode=="r" then
        info("Read only")
        nil
else
        LaySel = geGetSelSetCount()
        println(LaySel)
                if(LaySel==0 then
                        leHiCreatePath()
                else
                        Selectobj = geGetSelSet()
                        foreach(obj Selectobj
                                if(obj~>objType== "stdVia" then
                                        leReplace(cv list(obj) list(list("via definition" nil VIAY)))
                                else
                                        obj~>lpp = list(layerY purposeY)
                                        );if
                                );foreach
                        );if
                );if
        );let
);pro

楼主:
增加换孔

楼主(2023-09-29):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1" "ReplaceLayer("METAL1" "drawing" "M2_M1")")))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2" "ReplaceLayer("METAL2" "drawing" "M3_M2")")))

procedure(ReplaceLayer(layerY purposeY @optional (VIAY ""))
let((cv Selectobj obj layerX)
cv = geGetEditCellView()
layerX = strcat(layerY " " purposeY)
println(layerX)
pteSetActiveLpp(layerX)
if(cv->mode=="r" then
        info("Read only")
        nil
else
        LaySel= geGetSelSetCount()
println(LaySel)
        if(LaySel==0 then
                leHiCreatePath()
        else
                Selectobj = geGetSelSet()
                foreach(obj Selectobj
                        if(obj~>objType== "stdVia" then
println(obj)
                        obj_tmp1=leReplace(cv list(obj) list(list("via definition" nil VIAY)))
;println(obj_tmp1)
;geSelectFig(obj)
                        else
                                obj~>lpp = list(layerY purposeY)
                                );if
                        );foreach
                );if
        );if
);let
);pro

楼主: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1" "ReplaceLayer(\"METAL1\" \"drawing\" \"M2_M1\")")))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2" "ReplaceLayer(\"METAL2\" \"drawing\" \"M3_M2\")")))

procedure(ReplaceLayer(layerY purposeY @optional (VIAY ""))
let((cv Selectobj obj layerX)
cv = geGetEditCellView()
layerX = strcat(layerY " " purposeY)
println(layerX)
pteSetActiveLpp(layerX)
if(cv->mode=="r" then
        info("Read only")
        nil
else
        LaySel= geGetSelSetCount()
println(LaySel)
        if(LaySel==0 then
                leHiCreatePath()
        else
                Selectobj = geGetSelSet()
                foreach(obj Selectobj
                        if(obj~>objType== "stdVia" then
println(obj)
                        obj_tmp1=leReplace(cv list(obj) list(list("via definition" nil VIAY)))
;println(obj_tmp1)
;geSelectFig(obj)
                        else
                                obj~>lpp = list(layerY purposeY)
                                );if
                        );foreach
                );if
        );if
);let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