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画版图时出现pcellevalfailed

楼主(2023-03-30):
导入版图以后

按下shift+f以后

display.drf文件应该没啥问题,检查下PDK的libinit.il文件如下图

网友:
试一下重新运行一些PDK的安装文件?

网友:
library名字没对应吧

网友:
检查一下attach tech library是否是PDK library~~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原因已经找到了,需要改变环境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原因已经找到了,需要改变环境变量

可以详细分享下怎么改变环境变量的么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详细分享下怎么改变环境变量的么  感谢

我花钱找人搞得,搞一个bashrc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花钱找人搞得,搞一个bashr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