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刚搭好电路,然后直流仿真报这个错误,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23-03-30):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真心求助

楼主:
这是模型文件

网友A:
upload model file for us to 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load model file for us to check

上面那个图片就是

网友:
像是电阻模型中一个参数n1没有定义, 考虑检查一下是否没有include某个定义参数n1的lib或者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