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DAC的输出进行FFT分析

楼主(2023-03-30):
如何利用matlab程序对仿真文件csv进行fft分析

网友A:
用csvread读取数据,然后用fft函数分析就是了吖。论坛里有不少fft分析代码的,图片上做了标注,list出了SNR,THD,SFDR各项性能指标。

楼主(2023-06-15):
引用 网友A:
用csvread读取数据,然后用fft函数分析就是了吖。论坛里有不少fft分析代码的,图片上做了标注,list出了SNR ...

需要代码进行分析,没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