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创建LOGO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03-30):
功能:把字母、数字、符号等字符转换为layout,创建LOGO很方便

用法:先在CIW窗口load CreateLogo.il这个脚本,然后用cr_pgText()函数调用。

结合bmp2layer这个脚本就能兼顾图形和文字的LOGO了

网友A:
大佬,先在CIW窗口load CreateLogo.il这个脚本 然后他报出有错误 每一次报错的行数都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先在CIW窗口load CreateLogo.il这个脚本 然后他报出有错误 每一次报错的行数都会变化 ...

报了啥错?没有信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了啥错?没有信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呀

像这样 load的是同一个文件

像这样 load的是同一个文件
像这样load的同一个文件 但是每一次跑显示的行数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load的同一个文件 但是每一次跑显示的行数都不一样

目前我看到的问题是load格式没写对,要么带括号中间不用插空格,要么不带括号要在load后面加个空格,你试试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看到的问题是load格式没写对,要么带括号中间不用插空格,要么不带括号要在load后面加个空格,你试 ...

load"/project1/flash/Yanglei/firec4/gh/Document_LOGO"  大佬我是这样load的,中间是没有空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project1/flash/Yanglei/firec4/gh/Document_LOGO"  大佬我是这样load的,中间是没有空格的
...

这样load就会出问题啊,照我说的格式loa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load就会出问题啊,照我说的格式load

好的好的 我去试下 谢谢大佬

网友(2023-05-09):
I have idea ,you have idea ,en~~~~~ it's all my.

网友B(2023-07-26):
大佬,CreateLogo.il这个脚本生成的bmp文件存放在哪呢?没有找到脚本里修改存放路径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CreateLogo.il这个脚本生成的bmp文件存放在哪呢?没有找到脚本里修改存放路径的地方。 ...

CreateLogo.il这个脚本不会生成bmp文件,直接在layout上生成图形了。bmp是另一个脚本,可以通过这个脚本把bmp图形生成layout图形,脚本里面有修改路径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ateLogo.il这个脚本不会生成bmp文件,直接在layout上生成图形了。bmp是另一个脚本,可以通过这个脚本 ...

明白了谢谢大佬

网友C(2023-09-22):
大佬,输入函数以后跳出这个弹窗后接下来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输入函数以后跳出这个弹窗后接下来咋操作

点击OK或者APPLY没出结果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击OK或者APPLY没出结果吗?

已经解决了,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D(2023-10-24):
引用 网友C:
大佬,输入函数以后跳出这个弹窗后接下来咋操作

怎么弄出来的啊 ,我点了OK后layout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弄出来的啊 ,我点了OK后layout没反应

好了

网友E:
UP主   请问我只加载了一个cr_pgText()就可以调图形到layout了,目前没有问题。所以我还需不需要在保存加载bmp2layer.il了(当然也是上面出现的问题所以没有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UP主   请问我只加载了一个cr_pgText()就可以调图形到layout了,目前没有问题。所以我还需不需要在保存加载 ...

两个脚本是独立的,需要用到哪个就加载哪个。至于你上面的那个问题,跳出来的提示已经告诉你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2024-05-11):
感谢大哥,亲测有效!

网友F:
大哥,bmp...文件我在运行的时候,报“*Error* plus: can't handle (nil + 10)”。这是哪个值没有定义吗?还是脚本抄错了,或者是bmp文件问题?我看了一下x和y也都定义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bmp...文件我在运行的时候,报“*Error* plus: can't handle (nil + 10)”。这是哪个值没有定义吗? ...

你把中间";;;check bmp file“和"check mono bmp file"这一段代码前面的";"注释去掉再跑试试看,可能你给的图片不是bmp,我当初为了测试注释了这两块代码,正常应该打开的

网友(2024-08-07):
大佬,我这边出站这个情况,按照你的脚本文件运行,在FindInstCallTimesForm界面点Browse和OK/apply这些都无法执行对应函数,会报error,但是在脚本文件里把FindInstCallTimesForm_CB()这个函数放在脚本的最前面,重新load,就能完美执行了,

网友:
不好意思,回复错帖子了

网友G(2025-11-07):
第二个脚本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脚本怎么用

做一个单色位的bmp图,然后在脚本内配置好参数后运行脚本。

网友(2025-12-09):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确实挺好用的

怎么搞好的,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搞好的?遇到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点了OK,没有反应,是怎么解决的?

CIW窗口有报什么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CIW窗口有报什么吗?

抱歉啊,这个脚本是吧LOGO放在了(0,0)坐标上了,我在最顶层实验的,没找到,后来才看到,建议把LOGO放在鼠标点击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抱歉啊,这个脚本是吧LOGO放在了(0,0)坐标上了,我在最顶层实验的,没找到,后来才看到,建议把LOGO放 ...

一般建LOGO都会新建一个cell,所以在原点附近生成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