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的EA辅助部分

楼主(2023-03-30):
小弟最近看到一个DCDC中EA部分有这种结构,(大致结构如图,电路图太大拍的不清楚,简画一下)
后面两个放大器分别为P/N管做输入的OTA。

应该是个辅助电路,不太清楚做啥用的?总不能是稳定EA输出吧,,,或许是补偿用的?
有大佬解惑嘛

EA以及后续电路

EA以及后续电路

网友A:
N/P输入OTA组成RR输入的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输入OTA组成RR输入的buffer?

大佬细嗦!看不太懂,不知道干啥的,连往哪方面找资料都不好找

网友B:
PFM的時候 clamp EA output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M的時候 clamp EA output用

额,你的意思是会钳在VB吗?但是我把VB那条路导通,还是不能钳位住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