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可以讲讲怎么布电源和地?

楼主(2023-03-30):
有没有人可以讲讲怎么布电源和地,最好能贴图,目前在学习画PLL,不知道怎么布局电源地

网友:
·模块内电源、地线可以布局成网格状。多条通路的并联可以极大降低模块内部的电源、地的寄生电阻,加大过电流能力。同时将总线用多点,选择中间位置连接到cell内部,也可以形成网格。

·TOP上,电源、地线树形走线,由一个“粗壮”的总线,分支出多个较细的总线,一级一级分部就像树分支一样。因为总线很宽所以寄生电阻会小。

·同时要注意区分数字cell和模拟cell,要分别拉电源、地线,敏感的cell和噪声cell要单独重PAD拉电源、地线,来避免噪声串扰。

网友(2024-12-1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