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自动发生的器件之间有飞线显示,怎么关闭

楼主(2023-03-30):
请教大家,Layout XL自动发生的器件之间有飞线显示,一般情况下移动器件会出现连接关系的飞线,现在发生出来就一直存在,怎么关闭?
飞线.mp3 (2.72 MB , 下载次数: 30 )
正常的话通过下图的按键即可取消飞线,但是这次产生的飞线怎么操作也取消不了。

取消飞线

取消飞线

网友(2023-07-18):
一直存在的话,点击一下这个,然后在右侧弹出的界面把列表 表头的眼睛关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A:
勾选这个选项

勾选这个选项

再点击这个眼睛试试

再点击这个眼睛试试

勾选一图里的Annotation Brower,会出现二图,再点击小眼睛试试

网友(2024-04-25):
啊,这点一下mp3就下载了,还我信元~

网友:
我也是 还我信元

网友B(2024-11-14):
引用 网友A:
勾选一图里的Annotation Brower,会出现二图,再点击小眼睛试试

调整器件坐标后,部分飞线消失,消失的飞线如何找回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器件坐标后,部分飞线消失,消失的飞线如何找回来呢

试试这个

网友(2024-12-27):
这个一点全给我换了,吓死了,幸好可以撤销,吓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