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生成的器件一直存在飞线,怎么取消

楼主(2023-03-30):
正常layout xl生成的器件在移动的时候才会有连接的飞线显示,这次一发生出来就存在,怎么取消都取消不了。
请教大家帮帮小白

通过下图按键只能取消彩色的飞线。针对此次问题无效

取消飞线按键

取消飞线按键

网友:
菜单栏里,和你圈的快捷键对应的文字命令试试

网友A:
Options --> Display Options  --> Nets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Display Options  --> Nets

是的,就是这个设置,能取消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