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VF架构的LDO环路稳定性仿真讨论

楼主(2023-03-30):
此帖已弃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这个算不上多环路,左边的FVF环路和右边的BIAS的环路都没有耦起来,BIAS对左边的FVF而言就开路的;
没看到你所谓的TRAN输出振荡是怎么个振荡法;
只能随便猜猜:
1. 某些支路偏置电流小,大信号振荡了,看看是不是某些节点波形是类似三角波的;
2. 是不是有类似Cgd/偏置电压节点的路径;

网友:
FVF环路看起来像是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不上多环路,左边的FVF环路和右边的BIAS的环路都没有耦起来,BIAS对左边的FVF而言就开路的;
没看到 ...

前辈,请教一下,能详细说说“bias对左边的FVF而言就是开路的”这句话吗,是不是bias的环路PM<60对输出电压也不会让其振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请教一下,能详细说说“bias对左边的FVF而言就是开路的”这句话吗,是不是bias的环路PM ...

右边只是给M11的gate一个偏置而已,右边的闭环和左边FVF的那个环没有关系;
所以不用把两个环套在一起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只是给M11的gate一个偏置而已,右边的闭环和左边FVF的那个环没有关系;
所以不用把两个环套在一起分 ...

谢谢前辈

网友:
iprobe放在 MP gate那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