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SMIC 0.18 um I/O Cell Library (SP018R)

楼主(2023-03-30):
该库使用手册提到:This data book provides gener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and property of SMIC 0.18um logic I/O Library (SP018R). Where S stands for SMIC, P is pad with 0.18um technology process and R is Regular, which means this I/O library, is without 5V tolerance.
问题:那么,这里说的without 5V tolerance.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呢?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A:
问下chatgpt,答案虽然啰嗦,但还比较靠谱,请参考:
When we talk about an I/O library for a chip design, 5V-tolerant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the input or output pins to handle voltages up to 5 volts without being damaged.
Different types of electronic devices can have different voltage levels, and sometimes they may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even if they use different voltage levels. For example, a chip designed to work with 1.8 volts logic levels may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an external device that uses 5 volts logic levels. In such cases, if the chip's I/O pins are not 5V-tolerant, the higher voltage from the external device could damage the chip's input pins.

By including 5V-tolerant I/O circuits in the chip design, the chip's pins can handle the over-voltage without damage, allowing the chip to communicate with external devices that use higher voltage levels.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chips that are part of larger systems or that need to interface with legacy devices that use older, higher voltage technologie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not all chip designs require 5V-tolerant I/Os, and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will depend on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devices with which the chip will interact. The choice to include 5V-tolerant I/Os in a chip design will depend on a variety of factors, such as the desired functionality, power consumption, and c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chatgpt,答案虽然啰嗦,但还比较靠谱,请参考:
When we talk about an I/O library for a chip desig ...

那就是说,这个库的I/O它 without 5v tolerance表示输入输出引脚不能处理5v以上电压,否则烧毁。是这样理解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