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画的mom layout如何提取寄生电容

楼主(2023-03-30):
库中最小的mom对于我的电路来说还是太大,我自己画了一个电容mom 的layout,请问有办法确定它的电容值大小吗?
我的解决思路是提前它的寄生电容,但是需要过LVS,请问有没有办法不过LVS提取到电容值???
跪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坐等大佬回答

网友:
那就先过lvs赛,复制个这个电路,跑一下,看版图容值好多,电路就改成好多

网友:
在电路里不加电容,直接过LVS。然后提寄生的时候提取出来的寄生电容就是你画的MOM电容的容值。

网友:
寄生跟LVS没有直接关联啊,

网友A:
一个原始的方法:做一个电路里面只放一个电阻,电阻两端A B分别接做出的momcap的两端,然后pex抽R+CC,这样抽出来的电阻A B两端之间的电容就是momcap的电容

网友:
两头加金属电阻识别成器件就行了

网友:
坐等大佬讲解

网友:
在版图上加一个电阻(距离电容远一点),电容两端记得打label,电路就放个电阻。LVS就可以过了。

网友:
lvs不过也是可以抽取寄生的 报错不管直接跑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原始的方法:做一个电路里面只放一个电阻,电阻两端A B分别接做出的momcap的两端,然后pex抽R+CC,这样 ...

但是PEX需要过LVS
感谢

网友B:
可以使用EMX提取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EMX提取容值

感谢。
请问EMX的全称是什么?
EMX在cadence软件里面自带的吗?

网友:
按库中mom电容层次自己画一个,注意标识层,然后跑lvs会有匹配错误,在把电路中参数改下,把限制去掉,电路中参数就可以改成更像小的,然后跑p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