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器仿真有谐波

楼主(2023-03-31):
请问大家,我在使用反馈支路和采样支路结合的架构时,为什么FFT结果会有谐波,但是把输入信号幅度降低之后又没有谐波了?

网友A:
有可能是积分器的运放输出饱和电压太低了,你可以检查一下运放的输出饱和电压是否能cover matlab模型里积分器的输出最大摆幅。需要注意的是matlab的simulink模型里的电压是被归一化过的(也就是matlab里电压的单位是Vref)

网友:
积分器的slew,动态范围,开关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积分器的运放输出饱和电压太低了,你可以检查一下运放的输出饱和电压是否能cover matlab模型里积分 ...

这些问题都没有,同样的电路我把反馈支路单独拿出来,不和采样通路共用一个采样电容之后,就没有谐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