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样的netlist和testbench前仿和后仿覆盖率会不同吗?

楼主(2023-03-31):
同样的netlist和testbench前仿和后仿覆盖率会不同吗?如果不同,为什么呢?

网友A:
后仿和前仿跑的代码都不一样,覆盖率当然不会一样,一般后仿不会去看覆盖率,netlist都是大三的cell单元,即使没有覆盖你也不知道是哪块逻辑没有,所以我们覆盖率只看前仿。后仿的功能覆盖是通过形式验证做一致性检查保证后端的每一步在功能上都与前一级一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和前仿跑的代码都不一样,覆盖率当然不会一样,一般后仿不会去看覆盖率,netlist都是大三的cell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