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VX可以视为虚地?

楼主(2023-03-31):
如图,答案中说为什么VX可以视为虚地?

网友A:
你把Vout = -A * Vx 带入 等式(1),算下Vx的表达式

网友:
这个图画得不严谨,三角框里应该是 -A

另外这只是个简图,实际的放大器都有一个positive node 连到V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Vout = -A * Vx 带入 等式(1),算下Vx的表达式

Vx的表达式

网友:
算出来之后,还看不出来为什么嘛

网友B:
这个运放是个简图,同向输入端交流接地,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运放是个简图,同向输入端交流接地,没画出来

那为什么低频的时候就虚地了呢?是因为构成了负反馈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低频的时候就虚地了呢?是因为构成了负反馈是吗

因为低频的时候,放大器放大倍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