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端数据导入virtuoso做LVS的问题

楼主(2023-03-31):
ICC后端数据导入virtuoso做LVS,但是工具把pmos认成了nmos,查了报错位置的相关电路与版图,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pg short 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 short 了吗 ?

cdl网表里面对P/G进行了Global 定义,导成电路后,P/G的pin就会带上“!”,然后LVS识别就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不进行Global的定义,导成电路就不存在P/G的p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