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直接在rule中定义电源地

楼主(2023-03-31):
之前用6.1.7版本可以直接在LVS 选项中定义电源地

但现在6.1.8版本的试了不生效,ERC还是会报错,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那就在rule 里去定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rule 里去定义啊

试了不行,是语句写错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是语句写错了吗

是的,应该写具体的电源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