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运放输入对管不对称的问题,复合管输入,串联输入

楼主(2023-03-31):
如图所示,左边的输入是参考电压,右边输入是通过电阻反馈回来的电压。他这里差分对管,左边看做是复合管(串联的MOS管。根据e友分享的一个课程文档。下面的MOS管可以看做压控可变电阻,两个管子看成源级负反馈,我会分析他的GMROUT。)可是右边的两个管子就没有直接相连,我不知道怎么分析。

我现在有个想法是,可以看做是虚端吗。(也就是运放正常工作后,可看做串联的两个管子。)
谢谢大家!

网友A:
在图上标注下呢,看得不是很清楚,你说的是哪几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图上标注下呢,看得不是很清楚,你说的是哪几个管子?

你好!说的是运放的输入管,V2-看成是运放负端,V2+看做运放正端,并且V+的输入也给上面两个共栅管子提供了偏置

网友:
用叠加定理分析这个差分对试试呢。简化一下,假设电流源的漏极是虚地,看看差分对总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2025-01-03):
请问能分享这个课程文档吗

网友:
能不能放个完整点的图片,V2+的管子在哪里串联?左右两个管子的尺寸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