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容值不同类型电容仿真差异

楼主(2023-03-31):
SMIC40工艺下 momcap、 dnwnvar25ll_ckt、 pvar25ll_ckt 三种电容,设定相同容值,但是相同仿真条件和环境下前仿结果差异较大,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MOM cap是无源电容,其它两种是MOS电容,带有源区的,肯定存在很多二级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