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dows

楼主(2023-03-31):
有没有撒方法把windows代码直接copy到candence里,百度的代码一个一个敲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A:
创建一个txt文档,把代码放到文档里,再把文档传到cadence所在的虚拟机/服务器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一个txt文档,把代码放到文档里,再把文档传到cadence所在的虚拟机/服务器里就行了。 ...

之前有人教过我,直接copy的,不需要经历这一步,可惜我忘了

网友B:
vncconfig -nowin &     如果用的是VNCviewer   在terminal里敲这个命令和Windows共用剪切板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ncconfig -nowin &     如果用的是VNCviewer   在terminal里敲这个命令和Windows共用剪切板  试试看。。 ...

试了没问题,3q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人教过我,直接copy的,不需要经历这一步,可惜我忘了

安装好虚拟机扩展插件, 然后开启共享剪贴板和文件的功能。就能复制直接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