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X提取参数中的xcell的用法

楼主(2023-03-31):
我用PEX提取参数的时候,看帮助文档好像是说,Transistor Level会把晶体管里面的寄生参数给提取出来,Gate Level会把指定的晶体管当作一个黑匣子,不会提取晶体管寄生参数
现在我想以一个简单的反相器为例,我应该怎样验证这个说法呢?
然后我用Transistor Level跑了一次,下图显示了每根线上的寄生参数
然后我写了xcell加入到PEX仿真当中
并选择了Gate Level进行PEX,可是寄生参数个数并没有变化,请问这个xcell应该怎样正确使用?

网友A:
xcell里面加上-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ell里面加上-P试试

请问是这样子加的不,加完之后还是提示:WARNING: Could not match any XCELL names against the file: .../xcell_mylist.
也就是匹配不到这些晶体管,可是我原理图上明明有这些管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ell里面加上-P试试

请问器件的layout-name和source-name从哪里可以分别看到

楼主:
PEX添加hcell报错:WARNING: HCELL *** not located or not allowed.

解决了,
1,添加xcell的时候请务必添加hcell(可是我之前听的说法是hcell是做LVS用的,xcell才是做PEX用的,所以我一直在用xcell去试,没添加hcell,怎么试都是说Could not match any XCELL names against the file: .../xcell_mylist.,这样根本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2,xcell写的格式是layout_name [source_name] -I(I是可选参数,具体的可选参数包含哪些以及对应的功能自己去calibre帮助文档下面查)
3,这个layout_name和source_name都要写成n11ll_ckt*这样的形式(n11ll_ckt是你工艺库里面的晶体管名字),那个*符号是通配符,不写成这样依然不能识别,因为你不知道PEX会在n11ll_ckt后面加一串什么奇奇怪怪的数字作为它的layout_name or source_name,这样你用n11ll_ckt这个名字是匹配不到晶体管的
给个示例吧,就按照前面反相器的例子
比如下面是我写的hcell和xcell
然后看两次提取的寄生参数
可以看到添加xcell之后,寄生参数明显变少了

网友(2024-03-12):
cadence读取verilog include文件失败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1,添加xcell的时候请务必添加hcell(可是我之前听的说法是hcell是做LVS用的,xcell才是做PEX用 ...

请问hcell在哪里添加呢

网友B(2024-07-26):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1,添加xcell的时候请务必添加hcell(可是我之前听的说法是hcell是做LVS用的,xcell才是做PEX用 ...

请问这个界面怎么出来的,如何显示寄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界面怎么出来的,如何显示寄生啊

找到啦

网友C(2024-09-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反提选择gate level,xcell中包含的器件,在反提时都屏蔽掉了寄生。那xcell中未包含的器件,在反提时,是transistor level?

网友D(2024-10-23):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反提选择gate level,xcell中包含的器件,在反提时都屏蔽掉了寄生。那xcell中未包含的器 ...

应该是,我对比了一个 MOM 电容

1)transistor level 提取,xcell 中定义了这个 mom 器件;和 2)gate level 提取,但在 xcell 中不定义这个器件,两种方式提出来的寄生是一样的
都包含 mom 的正负两端之间的 cc,以及正负两端各自对地的 c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我对比了一个 MOM 电容

1)transistor level 提取,xcell 中定义了这个 mom 器件;和 2)gate l ...

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2025-05-04):
老哥太强了,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只有你这方法有用,爱死你了

网友(2025-08-18):
请问用了xcell和hcell还需要在block里面勾选把它当作子模块吗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我配置了xcell和hcell文件之后,还需要设置什么吗,我前后提取的寄生参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