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关于TSMC0.18μm工艺的问题

楼主(2023-03-31):
各位大佬好,TSMC0.18μm工艺我记得在12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 ,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企业选择此工艺 为什么不多倾向于90

nm 65nm呢 或者说180nm的工艺独特的优势在哪呢

楼主:
有人帮忙解答一下疑惑吗

网友:
模拟方面不是工艺越小越好

网友A:
90,65 性价比不高,特别是模拟芯片,因为不是所有器件都可以用最小尺寸

网友:
我感觉归根到底还是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65 性价比不高,特别是模拟芯片,因为不是所有器件都可以用最小尺寸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65 性价比不高,特别是模拟芯片,因为不是所有器件都可以用最小尺寸

您能具体说说为什么模拟芯片的器件并不能都用最小尺寸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具体说说为什么模拟芯片的器件并不能都用最小尺寸的原因吗

最小尺寸一般只在逻辑部分,对于模拟部分由于匹配性和电路性能要求不能用最小尺寸

网友:
电源方面的比较倾向0.18,还有成本比较便宜

网友:
成本便宜,对于大功率的芯片比较友好吧,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前面别人做这个也用的.18

网友:
工艺稳定,再一个就是便宜;可能后者占了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