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衬底接其他电位的管子ERC报错

楼主(2023-03-31):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我把一些CMOS开关管的body接了除电源和source级之外的其他电位,然后画版图的时候这些管子出现了ERC报错,这是正常的吗,如果不是的话,除了修改设计还可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一般来说,只有PMOS的衬底可以接其他电位。NMOS的衬底都是接地的,除非使用了dnw管子,不然接不了其他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只有PMOS的衬底可以接其他电位。NMOS的衬底都是接地的,除非使用了dnw管子,不然接不了其他电位 ...

借楼问问,ERC错误:ntap_no_power和ptap_to_power怎么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只有PMOS的衬底可以接其他电位。NMOS的衬底都是接地的,除非使用了dnw管子,不然接不了其他电位 ...

nmos是用了dnw的管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问,ERC错误:ntap_no_power和ptap_to_power怎么理解啊

衬底没接电位?latch up需要接衬底。

网友C(2023-12-12):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忽略了这个报错,流片测试没有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略了这个报错,流片测试没有出问题

谢谢楼主,我们是感觉这种类型的报错太多了,担心有其他报错没注意到,想找个办法去将中间电位识别为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