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23-03-31):
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嘛?这大致是一个基于cd4046的频率调制解调电路
放大倍数是(51k/10k)*(51k/10k)?va是怎么计算的?c6、c8是什么作用?
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前两个反向比例放大器,每个增益51/10。C6 C8 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个反向比例放大器,每个增益51/10。C6 C8 在哪?

啊啊啊 写错,就是c11、c12、c14这类的电容,方向还不一样

楼主:
lm386的功能看的出来吗?也是放大嘛?如果是放大怎么计算呢?

网友:
电容是隔直流通交流耦合用的,单电源供电,为保持运放输出信号对称,会设置无交流信号时,输出等于Vcc/2。
但是前级输出信号不能直接与下级输入端直接相连,需要用电容进信号耦合进去。LM386是低档音频电路,公园晨练老头
提在手中的收音机(很多人喜欢称之为半导体)喇叭声音放大用的,内置放大倍数。可以找份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