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检查layout 中的浮空线

楼主(2023-03-31):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如何自动检查layout中的浮空屏蔽线,屏蔽线太多,很多漏打孔,导致很多线浮空,如何把这些浮空线标示出来,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ERC会报出来的

网友A:
DRC 定义连接关系 定义 管子的有源区 以及gate,通过NET AREA RITIO 这个命令 抓出  没有连接到 gate 和有源区的  基本上就是浮空的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定义连接关系 定义 管子的有源区 以及gate,通过NET AREA RITIO 这个命令 抓出  没有连接到 gate 和有 ...

      您好,请问一下,具体怎么设置?麻烦您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一下,具体怎么设置?麻烦您了,谢谢啦!

不是设置,是写DRC RULE

网友:
LVS option 中 include:
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