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单片机的256字节存储结构

楼主(2023-03-31):
怎么理解51单片机的256字节存储结构的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这三块区域总线是怎么访问控制他们的,总线如下:

为什么高128字节一块是只能间接寻址,一块只能直接寻址,除SFR外另外两块是组成了256Byte的IRAM吗

楼主(2023-08-04):
IRAM的高128位其实是通过间接寻址指令:
MOV R0 #addr(将要寻址的高128字节IRAM地址存入R0)
MOV @R0  #data(将数据存入高128位IRAM的对应地址)

CPU识别到这两条指令则自己会控制iram的总线去操作IRAM的高128字节

若不用这两条指令直接去寻址IRAM的高128字节,则CPU会去操作sfr总线

若直接寻址低IRAM128字节则CPU也会控制iram总线操作IRAM低128字节

“IRAM的高128字节只能间接寻址”便是由此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