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rim 电容开关的导通电阻疑惑

楼主(2023-03-31):
电路中用到了3bit的带内容用于trim的,对于这个导通电阻不知道该取多大合适,如果开关尺寸较大的话,导通电阻越小,但关断电容就越大,目前我取的导通电阻是28欧姆,想请教前辈们,这个值合适吗,或者还需要哪方面的考量呢,比如Q值?

网友:
我们组一般让关断时寄生电容是该电容的1/10,当然也看实际应用,比如在这个net上本就有一个固定的电容,那么不妨把开关管尺寸做大一点来获取更高的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