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diode引起Latch up

楼主(2023-03-31):
如图所示,一个P-diode和一个N-diode构成的ESD结构,其中P-diode的N+没有做成环形,这个ESD结构做Latch up 测试的时候,发生了latch up,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结构是如何发生latch up的,谢谢啦。

楼主:
补充一下,这样的架构横向好多个单元连起来一起用,没有发生latch up,单独一个用发生了latch u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这样的架构横向好多个单元连起来一起用,没有发生latch up,单独一个用发生了latch up ...

横向放是怎样放?

网友B:
你画下Y轴的AA section就能明白了。rule都规定ESD 器件都要包双环G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向放是怎样放?

就是图上这个架构横着摆放好多个,接VDD的N+都是连成一条横线的,P+是点断式分开的,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下Y轴的AA section就能明白了。rule都规定ESD 器件都要包双环GR的

我的理解,Y轴方向所有的P+都接同一个电位,所有的N+接同一个电位,理论上无法形成通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上这个架构横着摆放好多个,接VDD的N+都是连成一条横线的,P+是点断式分开的,如图所示。
...

这么多没问题,单独一个应该也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是别的地方的问题。测试不过是拉电流不过还是灌电流不过?

网友C:
我一直认为pdiode+ndiode不会形成反馈结构,不存在LUP风险。确认过发烧LUP这个device旁边的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没问题,单独一个应该也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是别的地方的问题。测试不过是拉电流不过还是灌电流不过 ...

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认为pdiode+ndiode不会形成反馈结构,不存在LUP风险。确认过发烧LUP这个device旁边的器件吗? ...

确实没有伤到旁边,所以感觉很奇怪,是不是Pdiode没有圈起来的缘故,单独一个用有问题?但是分析了半天总感觉无法形成pnpn反馈。

网友A:
这个烧坏的点是平时使用(测试)时会发生的情况,还是只有再测试latchup时才出现的,你们测的是多少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烧坏的点是平时使用(测试)时会发生的情况,还是只有再测试latchup时才出现的,你们测的是多少mA的 ...

这个是测试latch up的时候才发生的,+100mA,平时使用没有烧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测试latch up的时候才发生的,+100mA,平时使用没有烧毁。

这样的话,感觉就是设计的小了,可以测试一下是不是可以过+25mA(推测是可以),这个pad是为了减少寄生才放的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感觉就是设计的小了,可以测试一下是不是可以过+25mA(推测是可以),这个pad是为了减少寄生才 ...

这个pad可以过50mA的,diode放这个位置是因为没有地方放了,设计的小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pad可以过50mA的,diode放这个位置是因为没有地方放了,设计的小了是什么意思?
...

小了就是dio的size小了,尺寸至少再加大一倍。另外版图上还可以优化一下,Pdio的N+最好是封闭的

网友D:
我的日志里有专门讲解Latch up的文章,这种情况就是内部寄生的SCR导通了,解决方案也在博文中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了就是dio的size小了,尺寸至少再加大一倍。另外版图上还可以优化一下,Pdio的N+最好是封闭的
...

为什么diode的尺寸小了容易发生latchup呢,Pdio我也感觉封闭会更好一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diode的尺寸小了容易发生latchup呢,Pdio我也感觉封闭会更好一些,谢谢。
...

由于尺寸太小了,它本身承受不了100mA的电流,如果强行给它灌入这么大电流一样是可以把它烧坏的。详细看的话可以看看latup失效的数据,100mA撤掉后电流还有多少。对于这个pad,它的ESD性能相应的也可能会差,和其它的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尺寸太小了,它本身承受不了100mA的电流,如果强行给它灌入这么大电流一样是可以把它烧坏的。详细看 ...

我疑惑的是,一排一起用的时候,对单个pad的ESD diode来讲,大小都是一样的,灌100mA就没有触发latch up,单独一个pad 用的时候就触发了,这个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日志里有专门讲解Latch up的文章,这种情况就是内部寄生的SCR导通了,解决方案也在博文中写了。 ...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疑惑的是,一排一起用的时候,对单个pad的ESD diode来讲,大小都是一样的,灌100mA就没有触发latch up ...

比如,100mA灌入一排,一排里有四个,那么每个里面就灌入了25mA。但是100mA全部灌入一个的话,这一个就承受了100mA。
这个结构本身是不容易发生latchup的。
还要看latchup的详细现象是什么?latchup实验失效的现象也有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100mA灌入一排,一排里有四个,那么每个里面就灌入了25mA。但是100mA全部灌入一个的话,这一个就承 ...

我前面的表达可能不是很清楚,不是这样的,一排用的时候,就是一排pad挨着放,每个pad只有一个pdio+ndio,跟单个用的时候是一样的,测latch up的时候,也是一个pad一个pad的测的,所以对单个pad(只有一个pdio加一个ndio)承受的都是100mA的电流,只是多个pad挨着的时候,每个pad加100mA没事,孤零零一个pad放置,加100mA就发生latch up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前面的表达可能不是很清楚,不是这样的,一排用的时候,就是一排pad挨着放,每个pad只有一个pdio+ndio ...

放成一排,N+是连在一起的,下面的Ndio的P+也是连在一起的,单个灌入,还是会被旁边的分流一部分。
推测,放成一排的最右边的那一个性能会比中间的那个差,差多少要做step实验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成一排,N+是连在一起的,下面的Ndio的P+也是连在一起的,单个灌入,还是会被旁边的分流一部分。
推测 ...

有道理,可能放成一排的加更大的电流也会发生问题,等全部测完了再看看,多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可能放成一排的加更大的电流也会发生问题,等全部测完了再看看,多谢啦

...

嗯,根据测试结果可以再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根据测试结果可以再讨论一下。

最新测试结果,一排放的中间pad都可以过200mA stress,有一个靠边的过+200mA,fail在-200mA,所以整体看下来,一排挨着放泄放能力比较强,单独一个就比较差,后面准备把单独的这个Pdio的N+环起来试试,你还有更好的建议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一排放的中间pad都可以过200mA stress,有一个靠边的过+200mA,fail在-200mA,所以整体看 ...

如果只优化单独这个的话:1,ndio,pdio的L可以拉长一些(现在的1.2~1.5倍左右),相当于加大了尺寸。2,N+围成闭环,两种dio环的最外面一圈可以稍微加厚一点多打两排孔。3,dio上的金属线也要尽量满足EM要求。

网友E:
找到问题根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问题根源了吗?

目前只是猜测,现象就是单独用的有问题,一排一起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伤到旁边,所以感觉很奇怪,是不是Pdiode没有圈起来的缘故,单独一个用有问题?但是分析了半天总 ...

测试时候vlimit是多少?stress时候电源上的电流有多少?是电源到地烧掉,还是本身diode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时候vlimit是多少?stress时候电源上的电流有多少?是电源到地烧掉,还是本身diode烧了?
...

这是一个18v高压pin,电压钳位到21.6v,加了100mA stress之后,这个pin对地短路了,照片显示diode烧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18v高压pin,电压钳位到21.6v,加了100mA stress之后,这个pin对地短路了,照片显示diode烧掉了 ...

这个严格讲不是latchup,正向电流进芯片通过diode到电源,这个pin脚的MSV是多少呢?标准其实是允许调整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严格讲不是latchup,正向电流进芯片通过diode到电源,这个pin脚的MSV是多少呢?标准其实是允许调整电 ...

请问这个严格讲不是latchup怎么理解? MSV是指什么? 这个pin用的diode其他地方也用了,不过是多个pin连在一起用的,这个pin是单独一个,连一起的就没有问题,单独一个出问题,说明应该不是diode导通能力的问题,谢谢。

网友C:
latchup我理解重点是看激励撤销后是否有持续大电流。Maximum stess voltage,你这个更应该归因为高压叠加大电流导致的失效,只是测latchup的时候出现了。

网友:
版主的话  没 听进去吧,你去仔细看LUP发生原理,然后分析下你的Pdio+Ndio会不会发生LUP。另外,你测试的应该
是Voltage stress L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tchup我理解重点是看激励撤销后是否有持续大电流。Maximum stess voltage,你这个更应该归因为高压叠加大 ...

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有道理,这个是撤掉stress之后被测pin open了,自己相关的电源电流没有明显变大,但是diode烧伤导致不相关的一个低压电源pin短路了。
另外就是同样的Pdiode和Ndiode连成一排用可以过200mA stress,猜测是单独用的时候Pdiode外面没有环起来,导致电流导通能力减弱了。
谢谢啦。

网友(2023-08-15):
请问找到原因了没?

网友(2023-12-08):
就是latchup烧的。NPNP,你这个太标准了,并且没有gr。

太容易发生latchup了。
另外这两个diode离得也很近

你测试是常温100mA吧?
温度提到85的话,估计50mA都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