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漏电流的量级?

楼主(2023-03-31):
请教一下各位,mos管做开关的话,常规结构下一般漏电流在什么量级?如果仿真的话testbench怎么搭建呢?想降低漏电流的话,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A:
这个和选择的工艺、MOS size等相关,量级上应该在pA~nA level,具体可参考foundry提供的资料;降低leakage的方法很多,包括Vt的选择、W/L设计、body bias的设置等,搜一下网上资料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选择的工艺、MOS size等相关,量级上应该在pA~nA level,具体可参考foundry提供的资料;降低leakage ...

好的,谢谢!请问如果想仿真看下的话,要怎么搭建testbench呀?

网友A:
最简单的电路,以NMOS为例,source/gate接地,drain接vdd,跑下spice,看NMOS关断情况下的漏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电路,以NMOS为例,source/gate接地,drain接vdd,跑下spice,看NMOS关断情况下的漏电即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