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电路理解以及资源分享

楼主(2023-03-31):
问题如下:1、两个模拟地之间用B2B2-diode进行连接,是什么原理?如何设置二极管的大小?以及如何用smic0.18进行测试它的ESD性能?简易电路示意图如图1
2、ESD保护电路理解?如图2所示 看不太懂电路图的原理!
3、初学IO设计,请教应该看那些比较好的参考资料进行设计学习。
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A:
第一个,不同地之间放DIODE,不是为了ESD,本质是为了隔离噪音,ESD的角度来说,压降越小越好,放了DIODE,就增加了接近0.7的电压降。所以有很在乎ESD的地方,是可以直接金属连接,噪音的问题,电路内部自己处理。
第二个,感觉不太对,RC trig加上GGNOMS做CLAMP,不是应该用在电源和地之间么,但是你画在两个地之间了。所以我也没看懂。

网友B:
1.两个模拟地之间用B2B2-diode进行连接--->做兩邊的雜訊隔離
2.ESD保护电路理解?如图2所示 看不太懂电路图的原理--->電源快速上電啟動NMOS元件以降低輸入電壓ESD保護
3.這個論壇很多文件都可閱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同地之间放DIODE,不是为了ESD,本质是为了隔离噪音,ESD的角度来说,压降越小越好,放了DIODE, ...

第二个图,clamp是用在电源和地之间,但是公司给的图是这样用,这也是我疑惑的一个点,其次AVSS-1我看公司给的图 这个AVSS-1有用在mos管的衬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两个模拟地之间用B2B2-diode进行连接--->做兩邊的雜訊隔離
2.ESD保护电路理解?如图2所示 看不太懂电 ...

您好,我想再请教一下 就是图二 具体怎么进行ESD泄放

网友C:
DVDD跟DGND标反了吧?你这DVDD到AVSS之间不漏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VDD跟DGND标反了吧?你这DVDD到AVSS之间不漏电吗?

公司这边给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提取出来出错了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同地之间放DIODE,不是为了ESD,本质是为了隔离噪音,ESD的角度来说,压降越小越好,放了DIODE, ...

第二个电路。。。就算挂在电源地之间感觉也不对啊,高频下RC trigger常高,驱动后级N管常开,再驱动clamp,可是triiger为啥是给到了bulk?给我看糊涂了

网友(2024-05-12):
DGND ASSH的路徑看不懂,或是標出電位

网友D:
DVDD和DGND应该是标反了。
图二就是个典型的RC+sub trigger的 clamp。
正常工作的时候clamp是关断的,ESD来的时候RC开启NMOS,电流流过R6,抬高Vsub,辅助开启ESD NMOS的NPN。

楼主:
引用 网友D:
DVDD和DGND应该是标反了。
图二就是个典型的RC+sub trigger的 clamp。
正常工作的时候clamp是关断的,ESD来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