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图这种共模反馈结构的原理是什么呢,求相关论文!

楼主(2023-03-31):
(图片)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e137768a23d000fc3fc
这个视频有讲,通过比价共模共模反馈电路左右两边的电流差(电压差)调节最下边的nmos管的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Y411L7Ea/?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b8140e54beba5e137768a ...

十分感谢!

网友:
共模、差模共用部分信号路径,这样可以节省面积、功耗和设计复杂度。但其实,单独做一个五管OTA基本可以满足共模反馈的需求。

网友(2024-01-27):
这是哪本书,能否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