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宽在哪里设置 谢谢

楼主(2023-03-31):
前段时间去学习了模拟版图 但是没找到工作 很久没动了  今天拿一个简单的图来画一下 结果连这最简单的都忘记了  我想设定M1M2的宽度找不到在哪里设置了   还有电流与线宽的关系在工艺文档的哪个部分也找不到   谢谢哪位帮忙告知一下  有点弱智的问题  谢谢啦!!!!11

网友:
几乎所有的设置都是在F3设置呀

网友:
电流与线宽的关系一般在设计文件的金属层相关的工艺要求那一块,我一般看到的是在表格的下面会有一句话,交代了相关的要求

网友:
pdk文档搜索density

网友:
XL打开
window→assistants→wire assistant
里面会显示最小线宽线距
还有就是在design rule文档里找

网友:
选择M1.2.3.4.5 然后P 然后F3 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