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谢谢!在打开virtuoso创建新库时报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4-01):
如图片所示,下载的论坛上安装好virtuoso的虚拟机,跟着网上的教程第一次创建一个新库显示如下报错,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求大佬解答!

编辑于4月1日:已解决 路径设置里有一个文件夹带空格了

网友A:
文件夹名字去空格,或文件夹没有写权限

网友B:
大概率是你Desktop下的virtuoso test不能有空格,把空格去掉重新添加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你Desktop下的virtuoso test不能有空格,把空格去掉重新添加库试试。

是的是的 已经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夹名字去空格,或文件夹没有写权限

是空格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