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inst或mosaic的原有金属1的基础上创建可选层金属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04-01):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AddMosMetal.il"这个脚本,然后用AddMosMetalMain()函数调用。

此脚本是在AddMosM1.il的基础上做了点升级,加了个form,使生成层可选,并附加了宽度输入,可自己去代码修改默认值,也可每次在form内手动输入

网友A:
感谢分享,有个问题问一下,就是生成层可选以及输入宽度都出来了,但是应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有个问题问一下,就是生成层可选以及输入宽度都出来了,但是应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

CIW窗口有报什么错吗?
根据你的描述是form出来了,但是最后的函数体没有执行成功,有可能是工艺的问题,在最后的一个foreach里有一行

“if(car(shape~>lpp) == "METAL1" && cadr(shape~>lpp) == "drawing" then”
的代码中的“METAL1"与工艺有关,如果你的工艺的金属1是其它的名字,改一下这个名字应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W窗口有报什么错吗?
根据你的描述是form出来了,但是最后的函数体没有执行成功,有可能是工艺的问题, ...

嗯嗯,是工艺问题 改成M1就好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是工艺问题 改成M1就好了,十分感谢

代码中段还有一个"METAL1",把那个也改了体验会更好,不改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B(2023-07-02):
大佬如何提取选中mos管的poly层bbo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如何提取选中mos管的poly层bbox

shapes=obj~>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car(shape~>lpp)=="POLY" && cadr(shape~>lpp)=="drawing" then
        bBox=shape~>bBox
    );end if
);end foreach

网友C(2023-10-25):
IC51能用吗,我调用该函数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51能用吗,我调用该函数报错了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删掉这个callback解决,但是还有其它问题,你要是会改的话自己改改,主要是IC51很多函数没有,都得找到合适的函数替换

网友D:
大佬,能实现把长度也加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能实现把长度也加进去吗

在代码最后的那个temp=leConvertPolygonToPath(metal1)中的temp就是你要处理的目标,这里已经转换成path了,所以你可以通过“~>”来取出头和尾的坐标,把这个坐标通过不同的rotation来处理一下就相应的得到你的length了

网友D:
大佬,什么是rotation,我skill还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什么是rotation,我skill还不是很懂

不同的rotation需要做不同的处理,代码中部对于transform的处理就是个例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同的rotation需要做不同的处理,代码中部对于transform的处理就是个例子
...

大佬,这个uX和uY是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个uX和uY是什么参数

没事找到了,mosaic的时候才有这两个,刚获取的是inst,噗

网友E(2023-12-09):
您好,现在窗口中选金属层的时候出现的是所有层次,请问可不可以改成只有金属层供选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现在窗口中选金属层的时候出现的是所有层次,请问可不可以改成只有金属层供选择呀?
...

把layerCyclicField中的这个参数按你的需求来改就行了

网友F(2024-01-24):
请问楼主,遇到这个错应该怎么解决呀,应该是版本问题,没有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遇到这个错应该怎么解决呀,应该是版本问题,没有这个函数
...

IC51吗?51有些函数不支持,要么找替换的,要么换种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IC51吗?51有些函数不支持,要么找替换的,要么换种思路

是6.1.6

楼主:
没用过,既然报出没定义那就是没有,自己去SKILL API Finder找找看有什么可以替换的吧

网友G(2024-09-05):
引用 楼主:
shapes=obj~>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大佬,为啥我看master总是nil,看objType是cellview,obj~>master也是nil,我是在当前cell中调用了一个cell,我想获取下层cell某一层次在当前cell的bBox

网友:
引用 楼主:
shapes=obj~>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而且cv~>shapes也是nil,我的理解是我就调用了一个cellview,当前层没有shapes。如果直接看bBox就把这个cell的坐标输出来了,好像没有地方让我选某一层次在当前层的bBox. 我的需求是想把几个cell随机拼起来,遍历所有情况,测试边缘drc。适用于stdcell和IO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为啥我看master总是nil,看objType是cellview,obj~>master也是nil,我是在当前cell中调用了一个ce ...

objType是cellView,obj~>master为nil很正常啦,master是inst或mosaic的属性,你用cv去获取不为nil才怪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objType是cellView,obj~>master为nil很正常啦,master是inst或mosaic的属性,你用cv去获取不为nil才怪呢 ...

那应该怎么获取下面cell的layer在当前层的bBox呢,我看有说读两个cell的坐标后进行运算,但是我感觉有点太繁琐了,我每放一个cell都要重新算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应该怎么获取下面cell的layer在当前层的bBox呢,我看有说读两个cell的坐标后进行运算,但是我感觉有点 ...

用geWindowToEditPoint()和geEditToWindowPoint()这两个函数,至于用哪个,怎么用,自己看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geWindowToEditPoint()和geEditToWindowPoint()这两个函数,至于用哪个,怎么用,自己看文档
...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H(2025-05-28):
大佬你好,我想在使用的时候不用每次都选择线宽和层,像另外一个改变线宽的脚本一样,只有需要改变宽度的时候再弹出数据框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另外一个脚本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你好,我想在使用的时候不用每次都选择线宽和层,像另外一个改变线宽的脚本一样,只有需要改变宽度的时 ...

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循环改变线宽的脚本是预先加载了一个form作为数值池,然后只需要在里边取值就行了,而这个form额外写了一个procedure来执行hiDisplayForm(),而不是在实现线宽循环的procedure里执行,这就是能分开的原因。

所以,在你的需求中最简单的改法就是把hiDisplayForm(addMosMetalForm)剪切出来放到一个独立的procedure里,想要form出来的时候加载这个procedure就行了。更优一点的改法是同时把hiDisplayForm(addMosMetalForm)放在if(!boundp('addMosMetalForm) || (addMosMetalForm==nil) then ...)这个条件语句里的末尾,让form在第一次执行的时候显示,后续if的判断条件都为nil所以不会再显示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循环改变线宽的脚本是预先加载了一个form作为数值池,然后只需要在里边取值就行了, ...

感谢大佬回复,我去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大佬回复,我去尝试一下

昨晚想到这事才发现给hiDisplayForm()额外写一个procedure有点画蛇添足了,反正都要在CIW输入,直接执行hiDisplayForm(...)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想到这事才发现给hiDisplayForm()额外写一个procedure有点画蛇添足了,反正都要在CIW输入,直接执行h ...

那就只要让他不在每次都弹出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