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要把offset翻译成失调?

楼主(2023-04-01):
理解不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off-set,偏离-设定值,那就是失调了吧

网友:
offset意思是偏离理想值,失(去了)调(节能力)

网友:
从词意上看,失调指失去平衡,调配不当。offset是偏移,指偏移了原来的位置,DC offset,DC偏移了原来的位置,而DC一般是信号的平衡位置,所以是DC失调。个人浅见

网友:
在努力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