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 产生dff.00

楼主(2023-04-01):
  DC综合有些模块做了retimingFM比较失败,附件为代码和网表FM对比,提示网表会产生dff.00,从网表上可以看到,有DFT的信号,请问FM碰到这样的情况需要怎么做? 谢谢

RTL 寄存器

RTL 寄存器

网表 寄存器

网表 寄存器

网友:
分步做,第一次compiler 产生 step1.svf ,  第二次compiler 产生 step2.svf ,

用RTL vs 第一次compiler netlist + step1.svf

用 第一次compiler netlist + step1.svf vs 第二次compiler netlist + step2.svf

网友:
另外, SE 似乎是DFT 的设置,需要double check 一下dft 的设置 ~~~

楼主:
voiluce,谢谢,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