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G的启动时间

楼主(2023-04-01):
想问一下我这个电路启动时间为啥这么久,是我的运放设计的不够好,速度不够快还是我的启动电路有问题,那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启动电路呢,本人纯新手希望各位大佬多指点一二!!

bandgap

bandgap

opa

opa

buffer

buffer

启动时间

启动时间

楼主:
小弟我检查发现是bg的opa的正输入端变化太慢,但是这又如何解决呢?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新手,要注重理论分析,不要把全部工作放在仿真上!
别的不说,你输出电压对吗?启动电路合理吗?PNP的个数比选择合适吗?
最后,刚开始做设计肯定会走很多弯路,加油!

网友A:
建議你將啟動電路放置OP AMP 輸入端,讓上電啟動時則對BJT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將啟動電路放置OP AMP 輸入端,讓上電啟動時則對BJT充電

我试了一下,对BJT充电也是一样的,时间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將啟動電路放置OP AMP 輸入端,讓上電啟動時則對BJT充電

如图

网友:
排查是否是OPAMP里的电流源存在简并点

网友(2024-05-18):
你的輸入電源要使用Ramp上升,不可用DC做觀察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