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ur为什么翻译为杂散?个人觉得译为“谱刺”更形象

楼主(2023-04-01):
如题,如果以后有大佬编教材,能不能考虑考虑谱刺这个翻译

楼主:
“谱刺”音和意都有,是个不错的翻译

楼主:
手抖多开了一个讨论,还没找到删除按钮。在这里讨论就行,不要管另一个讨论

网友A:
杂散是有内涵的,频刺只看到外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散是有内涵的,频刺只看到外表。

请问是什么内涵呢?

网友A:
等你做过PLL,做过ADC,做过需要观察频谱的电路或者电路,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称为『杂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做过PLL,做过ADC,做过需要观察频谱的电路或者电路,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称为『杂散』。 ...

可以说的直白一点吗,我最近就在做PLL,还没悟出来“杂散”这个翻译有何妙处,请大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