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源极退化电感LNA为什么能实现增益和噪声的同时匹配

楼主(2023-04-01):
我用电压的观点理解,有源极退化电感,使得管子的热噪声电流只有部分流入负载,因此能优化噪声。从匹配的观点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池保勇老师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第8章,MOS管噪声匹配的条件,公式(8-44),最佳噪声条件需要电感型源电纳,而MOSFET晶体管输入阻抗是电容性的,所以引入了电感源简并来实现噪声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池保勇老师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第8章,MOS管噪声匹配的条件,公式(8-44),最佳 ...

好的,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