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对于电流源Iref, 使用电流镜的情况

楼主(2023-04-01):
电流镜是复制电流源Iref,如下图,应该是通过Iref得到VGS,然后再通过电流镜复制。任何Iref都能得到VGS吗?如果Iref特别大呢? 比如Iref是 220V电压呢?

网友:
肯定有极限

网友:
vgs是由IREF电流大小及M1尺寸决定的

网友:
个人浅薄的理解:如果用的是理想的器件,应该是电流多大都可以,Vgs可以弄得非常大。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当电流是一个恐怖的值时,所用的管子宽度又很窄,则Vgs和Vds都十分大,就会面临着被击穿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