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求助

楼主(2023-04-02):
请教各位大佬,我icc生成gds,结果gds文件大小只有2KB,而且我把gds导入virtuoso是空的,但我icc图形界面里是有东西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佬指教,option是这样写的,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child_depth 99 -output_pin {text} -pin_name_mag 0.1

网友A:
milkyway 的库里面 CELL view 是空的,

需要打开 milkyway 的库, stream in 就行了 ~~~

网友B:
你先配上layer map 文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lkyway 的库里面 CELL view 是空的,

需要打开 milkyway 的库, stream in 就行了 ~~~ ...

我的CEll里面是有东西的,

网友A:
我的CEll里面是有东西的, ===

打开看看,有poly和nwell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CEll里面是有东西的, ===

打开看看,有poly和nwell吗 ?

这样,我导进virtuosoj就是空的

网友:
1. virtuoso 里面有看到poly 和 nwell 吗?

2. 用milkyway 打开 std的 CELL view ,看看能不能看到 poly 和 nwell

3. icc 里面应该都是正常的 ~~~

网友A:
1. virtuoso 的stream in gds ,有poly和nwell吗 ?

2. 用milkway 打开 std CELL view , 看看,有poly和nwell吗 ?

3. icc 里面应该都是正常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配上layer map 文件再试试

map_layer是这个文件吗,还是PDK库里面的mapping

网友: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728.html
供参考。虽然讲的是Innovus导出gds到Virtuoso,导入Virtuoso的步骤是一样的
导出的时候如果没有merge,gds就只有metal,base layer都是缺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ap_layer是这个文件吗,还是PDK库里面的mapping

不是这个,你这个看起来像STARRC的,找一找IC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virtuoso 的stream in gds ,有poly和nwell吗 ?

2. 用milkway 打开 std CELL view , 看看,有poly和nw ...

1.virtutuoso里面是什么也没有的,

2.std cell是能看见的

网友:
3. 用calibre打开gds 看看,poly 这一层呢?

如果calibre打开没有看到poly, 那是icc吐gds 的问题。如果看到有poly,那是virtuoso stream in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