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关于timing文件的无法加载

楼主(2023-04-02):
如图在做pre-CTS时,总报错没有加载timing library,使用的mmmc文件是自己生成的(库中没有rc的table文件),请问如何解决此问题呢?是生成mmmc文件的方法不对或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不load mmmc file。

init design 之后,
逐行执行 mmmc 文件,看看有没有Error 之类的,这个要清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load mmmc file。

init design 之后,

好的,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先去翻一下init的log,就能找出问题所在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