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级放大器零点求解方法

楼主(2023-04-02):
如图,图中下面这个单级放大器结构可以直接通过使Icgs=I1(流过Cgd的电流完全流过了M1)得到零点;那么上图这个单级放大器的零点除了小信号等效模型之外,可以通过这种前馈通路电流等于主通路电流的方法嘛?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当w=-(1/RC)时,这个通路和地短接。所以w=-(1/RC)就是一个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当w=-(1/RC)时,这个通路和地短接。所以w=-(1/RC)就是一个零点。
...

也就是此时VOUT直接接地了,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求解的方法嘛,这么直接看有点不准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此时VOUT直接接地了,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求解的方法嘛,这么直接看有点不准确吧?
...

结点处电容串一个电阻到地,就存在了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1/RC),就这么求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点处电容串一个电阻到地,就存在了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1/RC),就这么求解就行了 ...

好像有道理,这样确实可以直接使得Zout=0来得到零点,但是razavi说需要有两条从输入到输出的通路才会形成零点,这为什么也有零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有道理,这样确实可以直接使得Zout=0来得到零点,但是razavi说需要有两条从输入到输出的通路才会形成 ...

存在零点很好理解:Zout=0了,Vout=0  H(S)分母自然等于零了,所以存在零点也能理解。  用这种方法很容易理解拉扎维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频率与稳定性中的其他补偿技术:将零点移到 了左半平面-(g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零点很好理解:Zout=0了,Vout=0  H(S)分母自然等于零了,所以存在零点也能理解。  用这种方法很容易 ...

噢噢噢 好的 我再看看后面的章节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