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萌新求解

楼主(2023-04-02):
这种接法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这样接啊,比起cadence里普通的mos接法多余的接口是什么呀?

网友:
这是深N阱器件,NMOS六个端口,除了自身的DGSB之外,还有深N阱电位,以及芯片总体的SUB电位。

网友:
可以看model里两个port的定义,一般来说一个是HVBN,一个是P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