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大面积的功率管衬底打的不好会从中间开始烧

楼主(2023-04-02):
明白如果衬底偏置不均匀那中间的开启电压会比边上大,会更难开启,那为什么中间会容易烧坏?这二者有啥联系?

网友:
由于衬底电阻存在,导致中间部分电压上升,寄生三极管导通,局部电流过大烧毁